【求助】RS485的数据状态指示灯该怎么做

楼主(2013-04-13):
请教一下,要使用LED指示RS485总线的数据发送接受应该怎么做?如果接到RO、DI,如果485芯片坏了是不是就不能正确指示?如果接到A、B线上,会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

网友A:
标志位。RO和DI不是单片机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