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钽电容可以用于交流耦合或者隔直么?

楼主(2013-04-13):
钽电容可以用于交流耦合或者隔直么?
刚刚做了个实验,发现钽电容不能用于隔直,这是为何,菜鸟求解

网友A:
:P 楼主不是说“不能隔直”吗,怎么又说起滤波放大来。很多初学不能准确表达,整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不能隔直”吗,怎么又说起滤波放大来。很多初学不能准确表达,整个图看看 ...

请教。谢谢

网友B:
钽电容的电容量用错或者坏了

网友A:
特别特别关注一下电容极性

网友C:
用表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检查钽电容是否被反向偏置了。

网友D:
用钽电容,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特别关注一下电容极性

首先感谢下,在您的提醒下,将钽电容极性颠倒,负极输入正级输出,竟然出现波形,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下,在您的提醒下,将钽电容极性颠倒,负极输入正级输出,竟然出现波形,有点不太理解... ...

极性反了,漏电大增,运放偏置大变,输出饱和了,就不会再看到任何波形了

网友E:
钽电容上直流电压一定要和极性对应,因为 输入点的 直流电平,与输出点的直流电平 会 大不同。例子中 输出点电平 是 2.5V,输入点 与 晶体管工作点有关,可能大于 或小于 2.5V 。

网友F:
钽电容 带标记的一端是正极

网友G:
很有可能是极性和容值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钽电容上直流电压一定要和极性对应,因为 输入点的 直流电平,与输出点的直流电平 会 大不同。例子中 输出 ...

感谢,说的很明白~菜鸟学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的电容量用错或者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表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检查钽电容是否被反向偏置了。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钽电容,应该没问题

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钽电容 带标记的一端是正极

是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可能是极性和容值搞错了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