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帮忙看看PIC18程序

楼主(2013-04-13):
编写程序实现,开启内部看门狗,单片机的D口控制发光二极管循环右移,实现流水灯功能,并及时喂狗。当按键sw2按下时进入死循环,等待看门狗自复位
按键按下后什么都没发生,求助啊
#include <p18f452.h>
#include <delays.h>

#pragma config WDT = ON, WDTPS = 128

#define SW2        PORTBbits.RB0

unsigned char debounce;

//***************************************
//*             Program Main ( )                *
//***************************************

void main(void)
{

        TRISD=0x00;                                // Set PortD for Output
        PORTD=0x80;                                // Initila LED display = 0x80
        debounce=PORTD;
    PORTBbits.RB0=1;
        while(1)
        {
        debounce=debounce>>1;
    if(debounce==0x00)debounce=0x80;
    PORTD=debounce;
    Delay10KTCYx(1000);
    _asm
    CLRWDT
   _endasm
    if(!SW2)
        {
                   while(1);
        }
        }

}

按键按下后什么都没发生,求助啊

网友A:
没问题啊,仿真佘正常的

WDT正常溢出.

网友B(2013-05-16):
上面没有s2啊. .. .    估计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俺一看到贴代码和那PROTUES就绕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