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简单的恒流源 为什么 不对 啊

楼主(2013-04-13):
就这个电路  大牛帮忙看看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A:
运放的理解以及应用   吃的不是很透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解答   呵呵

网友C:
应该又是个输入电压超出允许范围的问题。
我查了下手册。
VS = ±5V 条件下:
NPUT VOLTAGE RANGE Common-Mode Input Range     ±2.5 ±2.9V
而 VSS = 3.3v 明显超过了范围。
另外,这是纯仿真条件,可能仿真软件依据数据参数给出了0,提示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又是个输入电压超出允许范围的问题。
我查了下手册。
VS = ±5V 条件下:

谢谢  我找我找到问题了~~  我用的是  电流型运放  不能使用 电压跟随器 接法~~  还是谢谢

网友B:
呵呵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哦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的院里的大致的给讲讲的哈

网友B:
楼主   有时间把这个电路的大致原理好好讲解一遍   谢谢了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