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没有好心帮我看看这个芯片内部是怎么工作

楼主:
我是新手想学习这方面的,以前做维修工作的,想往设计方面发展,有没有好心人介绍,分析芯片工作的书籍,光盘,推荐老师也可以的,当然是付费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4-13):
楼主这一步至少跨了5年

网友B:
建议楼主读读芯片资料:lol

网友C:
汗一个,这个跨度有点大可能适应不了,建议楼主还是把精力放在IC的应用层面比较好……

网友D:
楼主目标很远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好意提醒,我是做本本维修,那些芯片太难了,所想学学

楼主:
做了好些年的维修,,现在遇到技术上升的瓶颈,就是芯片的工作原理的方面的,想提升下自己,有没有讲解这方面好一点的书籍啊

网友E:
芯片手册是分析芯片功能的唯一权威治疗

网友F:
  如果 是维修的  只要了解 IC 是怎么样工作的就好了, 输入 输出范围,  还有工作时序

   大量的IC 都有 厂家的说明文档,

   更多的是要你的模拟基础扎实,数字逻辑的用力喵喵就过了

网友G:
做本本维修若是芯片级的,似乎只需更换芯片,芯片里面是什么根本不用理会,因为你修不到芯片里面,大至晓得芯片的功能倒是必需的.这个可以看芯片的datashee得知.芯片内部电路一般是不公开的,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框图.

〓◆ 电脑主板相关专辑 4册 105M ◆〓
〓◆ 新型笔记本电脑 维修宝典 717页 160.7M 高清书签版 ◆〓
〓◆ 笔记本电脑故障应急速查万用全书 278页17M超清书签◆〓
〓◆ 傻博士故障问答3000例 288页 10.9M 超清书签 ◆〓
〓◆ 电脑维修六千招 288页 8.2M 清晰书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