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碰见个奇怪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4-13):
      最近使用AVR单片机mega16A时候,设置所有IO口为输出脚,输出初始值为0,但是在测量时,PA,PB,PD口均为0值,PC口中有几个脚为2.5V,剩余为5V,这个问题让我头大了(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因为我换了个mega16A,情况依然如此)。
      求高手解决.....:(

网友A:
上图  上程序

网友B:
将JTAGEN设置为1

楼主:
哦,我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将JTAGEN设置为1

有一个熔丝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