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烧Flash 时连接不上

楼主(2013-04-13):
安装好ccs3.3后,设置中选择了 F28335 XDS510 Emulator    (我用的是仿真器usb2.0),设置好后连接成功,仿真操作一切正常。但是在SdConfig v3.3 软件中进行设置时,端口选择0x240时却没有XDS510选项,仅有spi510,RESET时失败。请问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表示没有连接上?可是在CCS下进行仿真操作完全可以。

当烧Flash时,执行SDFlash.exe时还是无法复位。是不是仿真器不支持?

楼主:
我注意到在SdConfig v3.3中端口0x510中对应XDS510USB,于是我就在SETUP CCS3.3中改配置为F28335 XDS510usb Emulator    ,可是却连接不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烧写用ccs自带的 flashtool,用sdflash需要并口仿真器

网友B:
你去下载一个最新的API函数就可以了。

sdconfig是spectrumdigital做的插件,他们自己的usb仿真器可以支持。

网友C:
有可能是Flash_API功能函数时钟没设置好,导致板子在下载过程中不稳定

网友D:
请按照你仿真器的说明书进行选择设置

网友E(2013-05-26):
用CCSV5试试呢?

网友E:
也可以用TI的CCS_UniFlash来操作

网友F:
CCSv5比CCSv3.3界面更好用,集成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