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的片上FLASH不能擦除?

楼主(2013-04-13):
无论是单独擦除还是写程序前的自动擦除过程,都没有显示进度,一直在进行中?

网友A:
28027的没有用过,2812的遇到过,电源功率不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密码锁定的问题?

网友C(2013-10-15):
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2808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再RAM仿真运行,擦除时进度条到1/3处就停在那。

网友D:
是不是装的软件太多了,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E(2013-12-03):
呵呵,目测好像驱动挂了,重新装一次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目测好像驱动挂了,重新装一次试试看。

驱动挂了的话还能连接上?
烧写插件有没有问题  烧写成功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