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如何进行类似于51的绝对地址访问?(XBYTE)

楼主(2013-04-13):
如题,51是通过P2和P0口绝对地址访问的,可自动产生RD/WR信号,最近刚学AVR单片机,问一下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你最好列出你用的详细的型号   另外  这个应该有成熟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列出你用的详细的型号   另外  这个应该有成熟的方案

atmega16单片机。比如读写ADC0809的话,51可以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AD XBYTE[0xfeff]        //P2^0接ADC的CS口
void main()
{
uchar a;
a=AD;
while(1);
}
51可以方便的利用绝对地址访问从P0口读、写数据,请问ATMEGA16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mega16单片机。比如读写ADC0809的话,51可以
#include
#include

大概想了一种方法  可以直接拿出八个IO口分别度电平  读出来之后再进行运算  当然也可以用一些IC 譬如说595/7219来实现  可以试一下

网友B:
看一下XBYTE是如何定义的就知道了!
它应该是一个指向0地址的指针,并且类型为外部存储器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网友C:
把ADC0809的8个输出脚, 接到M8的PD0 - PD7, PORTD设置为输入, 程序就可以用 a = PIND 直接读了

网友D:
内存的绝对地址访问用 *(char *)addr就可以了啊,这个跟啥单片机没有关系吧

楼主:
51是可以在绝对地址访问过程中,自动产生WR/RD 信号的。。。AVR我看也有wr/rd引脚,但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A:
方法是有了  你试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是可以在绝对地址访问过程中,自动产生WR/RD 信号的。。。AVR我看也有wr/rd引脚,但不知道如何操作 ...

外部总线使能就可以了,前提是你使用的AVR支持外部总线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