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我是新手,怎么覆铜有的地方没有弄上呢?还有就是覆铜与焊盘的距离是在间距哪里设置吧?很着急,求解答!

网友A:
帮你顶个:lol用什么软件画的?很漂亮:lol

网友B:
安全间接的问题,还有是去除死铜,所以没有跟你连接的空区域就不敷铜。

网友C:
可能没有铜的地方是死铜

网友D:
在没有覆铜的地方加几个焊盘,网络是GND,PROTEL里面是Design->rules菜单下有设置clearance constraint可以设置覆铜后的间距。

网友E:
看着像99
铺铜有的没连上,那是你勾选了去死铜 自己在拉根线或者打个gnd孔 即可
至于调整间距,
在规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