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的使用

楼主(2013-04-13):
在一个逆变器的外壳上面有三个指示灯,一个是LINE,一个是INV,一个是FAULT,,,,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个我倒是很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倒是很想知道啊

还有两个Controller,Inverter这两个应该是控制和转换(是不是该把分给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倒是很想知道啊

顺便给个网址,是在这家的产品资料上看到的http://www.szylpower.com/13432chezainibiandianyuan.html

网友B:
应该意思是:line 交流输入指示
            inv 逆变指示
            fault 错故障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