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1M40800

楼主(2013-04-13):
各位师傅好!小弟涉足工控系统,不久前碰到块板子,主处理器用的是ARM7系列的AT91M40800,由于涉及到行业的竞争,板子被前家公司设了密码,有2台机器厂家未升级,我们研究好久才绕从系统时间把板子解密了,但现在有块板子厂家已升级程序,无法再使用前方法解密,所以才开始重新研究板子的内部程序,购买了个J-LINK,多方研究,可以与板子通讯了,但不知道如何能读取内部程序。由于许多调试软件都是英文,本人学历又低:L,网上找了个Keil uVision3汉化的,但又无从下手了,不知道如何配合J-LINK读取板子的内部程序以及解密。烦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学历低?要求不高的,有本科学历应该是没问题的,只不过楼主要学习不少芯片知识,40800内部没有flash,程序就在外面的flash里面。其实不需要jlink,买个通用编程器更好点。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回复!
再请问下,通用编程器读取FLASH一般不是需要拆下芯片吗?怕乱拆下引起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能否用J-LINK读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