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初学开关电源,有几个器件参数选取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13):
1.输入部分的热敏电阻阻值怎么选取。
2.输入部分大电容容值怎么选?之前看多一本书上写的,大概3uF每W  ,问题是我拆了好多开关电源都不是这样。
3.看了有的开关电源,还在输入大电容上并联了一个大电阻,这个电阻式干嘛的呢?其参数如何选取呢?
看了不少资料都没给个准确的说法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只知道第三个问题,大电阻应该是分压和泄流用的,还是高手指点吧!

网友B:
1、它一般是串联在电路中起过流保护的,可根据电路的保护电流起控点,及电阻的热特性来决定,一般在正常工作时它的电阻对电路影响越小越好,但电阻(常温下)小,保护电流就大
2、一般是由所要求的波纹决定的,具体计算可在网上查一下。
3、并联大功率电阻的,一般用于独立使用的反激电源中,因为在空载时,负载不用电,理论上它的占空比应该是0,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最小占空比时所输出的功率,由它来负担。根据这个原则来决定电阻值。

以上可以有误,仅作参考,

网友C:
1: 这个电阻是起到缓冲的作用, 这要根据Imax和稳态电阻值来选择.
2: 3uf/w 一般是在倍压整流的情况下,
3: 起到放电作用,用于电源故障检修时避免被电击的危险.这个要在功耗和放电时间上取舍.

网友D:
看你的冲击电流的保护点了,考虑极端情况,开机时输入峰值电压,输入电解电压为零,保护保险,整流管,当然也要考虑NTC的自身限制条件
一般,单电压0.8-1.5uF/W,全电压1.5-2uF/W就够了
放电,根据放电时间常数要求去取

网友E:
大电阻应该是分压和泄流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它一般是串联在电路中起过流保护的,可根据电路的保护电流起控点,及电阻的热特性来决定,一般在正常工 ...

学习了

网友G:
一下子问了好几个问题噢  每个我都是一知半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