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 NMOS 端是否会 烧坏CPU 引脚,控制类型是 电磁阀 12v

楼主:
控制 NMOS 端是否会 烧坏CPU 引脚,控制类型是 电磁阀 12v

网友A(2013-04-13):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GD或GS不击穿短路就不会

网友C:
楼主  把图上出来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的  你  仔细看看是不是管子选择错了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图已上传,多谢大家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