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帮忙看一下这个LC振荡电路

楼主(2013-04-13):
请教高人指点一下这个LC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有一些元件及它的参数在电路中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画成这样,楼主能看明白工作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成这样,楼主能看明白工作原理吗?

基本能看懂,LC应该是选频网络,那C5和R8还有Q2是正反馈电路么?还是不太清楚C4和R10,R3的作用,我去掉了C4和R10,振荡电路似乎也能正常工作,那么它们在电路中的作用呢?是为了稳定工作点么?如果是的话,那是怎么起到作用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