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1怎样开启和关闭

楼主(2013-04-14):
首先关闭AD转化,等某个条件满足时在开启AD转化,请问是怎样开启和关闭的?

网友A:
首先熟悉一下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的设置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个人认为   呵呵

网友B: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用这个函数启动或者停止AD转换
具体请参考官方的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