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跪求指导ATmega128单片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求围观!求围观!新买的ATmega128板子,没有设置熔丝位。用ISP下载程序,但是有时会出现烧写不进去的情况。坐等大神给小弟解答!提前谢了

网友A:
你先设置一下熔丝位了

楼主:
怕把芯片锁死就没敢设熔丝位!不设熔丝位芯片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设置一下熔丝位了

怕把芯片锁死就没敢设熔丝位!不设熔丝位芯片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设置一下熔丝位了

我现在芯片的情况是,不能正常烧写程序!之前还可以正常调试程序!

网友B:
要设置啊,缺省不能满足一切需求。弄死了,还可以用外置晶振来恢复,没那么可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芯片的情况是,不能正常烧写程序!之前还可以正常调试程序!

能工作  换只芯片试试  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工作  换只芯片试试  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我又试了试,现在问题是它可以烧写进某些工程,重新在建工程就不行了。(工程建立确认没有错,代码是直接复制粘贴的!)纠结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试了试,现在问题是它可以烧写进某些工程,重新在建工程就不行了。(工程建立确认没有错,代码是直接 ...

用的哪个开发环境?是不是新工程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开发环境?是不是新工程没设置?

iccv7foravr编译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cv7foravr编译工具

直接用下载工具试下  看看能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下载工具试下  看看能不能下载

现在正常了,好像芯片选择成ATmega1280和ATmega128A有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常了,好像芯片选择成ATmega1280和ATmega128A有区别!

小弟感谢大哥的持续关注和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常了,好像芯片选择成ATmega1280和ATmega128A有区别!

肯定有区别啊  以后欢迎常来  结贴散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工作  换只芯片试试  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貌似还不会结贴散分
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还不会结贴散分
尴尬!

刚刚看了下  貌似你发的是零分贴  不用结贴了  零分是自动结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