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电流输出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3-04-14):
图为一个用运放电压转电流的电路:主要原理是利用剪刀差使得R3上的电压差恒等于V4输入电压,使得R3上流过的电流永远=V4/R3。R6为测试负载电阻。
V4输入电压范围:0~2.5V。LM224是24V单电源供电。

问题:
当R6负载电阻小于250欧姆(在250欧姆左右)是,电流可以跟随电压输出范围在0-20MA。
当负载大于250欧姆(左右),电流输出范围变成4.8MA-20MA。就是输入电压V4处于0~0.6V直接,输出电流都是4.8MA、超过0.6V之后电压和电流就是一个线性关系。
本人运放知识浅薄,望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上班时间了。。有高手来看看么。。:(

网友A:
4.8mA的时候,R6,你使用的是500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mA的时候,R6,你使用的是500R吗?

500欧 试验过 是4.8MA

网友B(2013-10-30):
LZ: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用同样的电路,仿真发现使用LM324输出精度为0.07,而后更改为超低压差运放OP07,输出精度为0.002....电路我加了一个扩流管。

网友C:
量一下每個運放的輸入端是否相等,來斷定運放是否正常工作?包括输出端

网友D:
是要电流环 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