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的电路振荡严重,小弟求教

楼主(2013-04-14):
这是我做的一个恒流源电路,输入信号想用方波,FET漏极电流欲实现1MHz的方波调制,不知道行得通吗?

昨天为了验证反馈网络,将FET去掉,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出现了如图的振荡,频率为13MHz左右,峰峰值10左右,运放我选的LM6361,压摆率为300V/us
用LM6361做射随器的时候,频率达到1MHz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引入了极点,怎么补偿呢?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第一个电路里,采样电阻应该是1欧姆,写错了,,

网友A:
反馈OP有点多余。楼主需要的是1MHZ方波还是正弦波,确定IRF530的动态响应够?LM6361是不是单位增益稳定OP?需要实现的电流是多大?可从这些角度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OP有点多余。楼主需要的是1MHZ方波还是正弦波,确定IRF530的动态响应够?LM6361是不是单位增益稳定OP? ...

1MHz的方波,电流3安左右即可,反馈运放貌似都是这么使用的,,不知道为什么老振荡,郁闷。。

网友B:
你的反馈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运放做反馈,之前做过低频功放,用MOS 管时,要在栅极前接入电阻,就是为了防止震荡的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需要1MHZ/3A的方波?你这个需求有点大。
是仿真就算了,仿真很多时候都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反馈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运放做反馈,之前做过低频功放,用MOS 管时,要在栅极前接入电阻,就是为 ...

如果在栅极加电阻会不会影响上升和下降时间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需要1MHZ/3A的方波?你这个需求有点大。
是仿真就算了,仿真很多时候都坑爹。 ...

是要实际做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没有合适的场效应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Hz的方波,电流3安左右即可,反馈运放貌似都是这么使用的,,不知道为什么老振荡,郁闷。。 ...

你的反馈电阻用的1000欧姆,3A*100OΩ=3000V,运放说我会被电死的 :Q

网友A:
3A、1MHZ,你这是神级标准,估算下你的电源动态响应得多强啊,你确定你的电源品质够好?
输出电压幅度多少?
可能是你电源出现了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1MHZ,你这是神级标准,估算下你的电源动态响应得多强啊,你确定你的电源品质够好?
输出电压幅度多少 ...

如果单纯想追求高频率,用什么管子作为调整管比较合适呢?求推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反馈电阻用的1000欧姆,3A*100OΩ=3000V,运放说我会被电死的

图错了,,取样电阻是1欧姆,,不好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纯想追求高频率,用什么管子作为调整管比较合适呢?求推荐啊。。 ...

6楼非常有道理。
单纯追求某一项指标,往往成本非常高。

网友E:
U2是干什么用的?只用一个U1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非常有道理。
单纯追求某一项指标,往往成本非常高。

那您看我这个电路要怎么办呢?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您看我这个电路要怎么办呢?谢谢了

应该不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办。

额,,那就是行不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那就是行不通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并不是行不通,而是成本太高。

网友D:
这里所说的成本,包括你在这个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以及我花费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在栅极加电阻会不会影响上升和下降时间呢?求解

应该不会,栅极基本上不会流入多少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