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的电路振荡严重,小弟求教

楼主(2013-04-14):
这是我做的一个恒流源,输入想采用1MHz的方波,FET的漏极电流想达到相同的频率,不知道行不行?

昨天为了验证反馈网络,将FET去掉,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出现了如图的振荡,频率为13MHz左右,峰峰值10左右,运放我选的LM6361,压摆率为300V/us
用LM6361做射随器的时候,频率达到1MHz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引入了极点,怎么补偿呢?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首先:你做开关电源、频率做到1MHZ。有何意义?是为了减少体积?还是提高了效率?有好的散热方案或材料?当然:去掉FET后、由于线路‘布线’引起振荡“正反馈”。应在两运放输入端、试搭1NF左右的电容、看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做开关电源、频率做到1MHZ。有何意义?是为了减少体积?还是提高了效率?有好的散热方案或材料? ...

我这个电源是作为LD的驱动,频率越高,测距精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