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二极管选什么型号

楼主(2013-04-14):
有个检测电机电流的电路,输入24V,电流最大2A,场效应管是控制电机导通的,不需调速,输入电压极性随机,加了个双相瞬态抑制二极管,TVS选了36V,是不是有点大,还是选33V?还加了2个二极管做续流用,选什么样的二极管?用整流4007之类的二极管还是用肖特基二极管。谢谢!

网友A:
D1要的有什么用呢? D2可以用普通二极管,最好选电流大点的二极管。

网友B:
楼主,D1、D2可以选用FR307快恢复二极管,电压1000V电流3A

楼主:
不需对电机调速,不用PWM,还能用些什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