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红外图像

楼主:
问一下大神  怎么根据上面的图像看出下面的数据
帮忙指点下
谢谢

怎么根据图像得出数字呢这个到底是怎么看的

怎么根据图像得出数字呢这个到底是怎么看的

如图给出的数据是怎么看出来的

如图给出的数据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2013-04-14):
你可以上万能的百度看看"红外编码"方面的资料, 就能看懂这些东西啦:lol

网友B:
你可以看看NEC红外协议,“1”表示为大约1680us高电平,560us低电平。“0”表示为大约560us高电平,560us低电平。先高位,后低位传送。第二个图的S0,总长度为1125us为560+560,所认为低电平,S1同理。

网友C: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NEC变种,起始位是双4.5ms,传统NEC是9ms+4.5ms起始位,现在有些品牌电视和卫星电视机顶盒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