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求助

楼主(2013-04-14):
本人刚刚接触PIC的单片机,今天这两天被遇到的这个问题搞大了头。我用的单片机是P18F25K80,内部有8×8的硬件乘法器。我的开发环境是MPLab v8.80,使用的是C语言,编译环境是C18,调试器,编程器是PICkit3。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的16位的除法操作,得到的结果乱起八糟的,结果如图:
断点语句执行前:
断点语句执行后: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啊,乘除法都能出错,是不是开发环境里需要设置点东西呢?

网友A:
被你吓个半死 还以为发现什么秘密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你吓个半死 还以为发现什么秘密了呢

这个还真是啊,确实如楼主所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是啊,确实如楼主所述的。

是嘛  你在多仿真一会看看 结果都是没问题的
只能说除法真的很耗资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嘛  你在多仿真一会看看 结果都是没问题的
只能说除法真的很耗资源

有问题,我也是仿真的,结果如楼主一样的。

这里给分的,我把威望也给了

楼主:
呵呵  我自己搞好了。Configuration Bits里Extended Instruction Set设置为Disable就好了,enable就是错误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自己搞好了。Configuration Bits里Extended Instruction Set设置为Disable就好了,enable就是错误 ...

:victory:楼主确实强悍,回去再试试。谢谢

网友C:
呵呵,慢慢琢磨,MPLAB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B: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打开扩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