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输出端稳压管

楼主(2013-04-14):
这是电压互感器的参考电路,但是我弄不明白的是,电压互感器的输出端和放大器之前接的两个稳压管。
如果输入电流,不会从其中一个稳压管正向直接导通,根本不能经过放大器?
弄不懂,请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俩不是稳压管,就是个4148之类。运放正常时+-电压极低,2极管不会导通影响

网友B:
这个不是电压互感器的电路

网友C:
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D:
两个二极管,我认为是对运放输入的保护

网友E:
运放两端电压很小,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不是稳压管,就是个4148之类。运放正常时+-电压极低,2极管不会导通影响 ...

原来如此,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电压互感器的电路

这是我找的一个电压互感器的参考电路啊,就是这么画的啊,那电压互感器的电路应该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的电路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二极管,我认为是对运放输入的保护

我也知道是保护,但是不知道工作原理,比较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两端电压很小,负反馈

运放电压很小,然后正端不能导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是保护,但是不知道工作原理,比较模糊

输入电路保护在很多的运放书本上都有的,你可以找一本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找的一个电压互感器的参考电路啊,就是这么画的啊,那电压互感器的电路应该是什么呢 ...

电压互感器的电路就是分压电路

网友F: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取二极管上(0.7或0.3V)电压输入

这个,实在离题太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找的一个电压互感器的参考电路啊,就是这么画的啊,那电压互感器的电路应该是什么呢 ...

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小型电压互感器,往往是电流互感器一次串联一支大电阻,其本质还是电流互感器,测量的是一次电流。
你看看该互感器一次是否串联了一支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小型电压互感器,往往是电流互感器一次串联一支大电阻,其本质还是电流互感器,测量的是 ...

这个我知道,我主要是不明白二次端的两个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结合电路),还有二次端输出是不是有正有负,还是只有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主要是不明白二次端的两个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结合电路),还有二次端输出是不是有正有负, ...

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二极管正常情况是不工作的。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当然有正有负,但电压非常低。

网友H:
这个互感器二次回路端输出的信号是电流而不是电压,所以运放两端的二极管是为了保护用的。
根据虚短虚断的方法判断,运放的反相端电位和接地的正相端相同,都是零;假设互感器输出电流为i,那么运放输出电压为u=-iR

楼主:
引用 网友G:
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二极管正常情况是不工作的。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当然有正有负,但电压非常低。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互感器二次回路端输出的信号是电流而不是电压,所以运放两端的二极管是为了保护用的。
根据虚短虚断的 ...

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