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下的断电系统

楼主(2013-04-14):
   例如:甲烷传感器接入DSP,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经过dsp处理,当甲烷浓度达到一定值时,dsp输出一个信号来控制断电电路,这个断电电路能控制矿井下一般设备的用电,这个断电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大材小用了,小小单片机就可以搞定这种事情. DSP表示很没面子;P

网友B:
数据采集,滤波处理,阈值对比,开关输出。
这应该算很简单的

网友C:
因当早早就使用抽风设备把 气体送出去把,  (外行人提意,不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材小用了,小小单片机就可以搞定这种事情. DSP表示很没面子

我正做一个项目:基于DSP的CAN总线节点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应用。现在就断电电路部分没有思路。给我指点指点,谢谢啦,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采集,滤波处理,阈值对比,开关输出。
这应该算很简单的

用接触器能做吗?我不是没有思路啊。我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B:
用接触器能做吗?
当然能,但接触器只是最后的“开关输出”。
前面的三个你还得处理

网友D:
IO控制继电器控制外部设备电源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接触器能做吗?
当然能,但接触器只是最后的“开关输出”。
前面的三个你还得处理 ...

最后一个怎么做,说说大概的思路

网友B:
啊,这个也要问?
IO可以控制三极管,再控制继电器,如果驱动不足,中间再加一级驱动。
也可以控制光藕,驱动可控硅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个也要问?
IO可以控制三极管,再控制继电器,如果驱动不足,中间再加一级驱动。
也可以控制光藕,驱 ...

本人菜鸟一个,令你见笑了。

网友B:
不要难为情,都是从菜鸟走过来的。
想当年,我也是无所事事,整天还背着三本 51 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难为情,都是从菜鸟走过来的。
想当年,我也是无所事事,整天还背着三本 51 的书。 ...

请问您现在是学生还是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个也要问?
IO可以控制三极管,再控制继电器,如果驱动不足,中间再加一级驱动。
也可以控制光藕,驱 ...

我不太了解继电器,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适合我用的继电器的型号。我去查查怎样使用?谢谢啦

网友E:
觉得使用环境比较特殊,需要防爆,本安。普通的继电器肯定不能用。建议可以去看看固态继电器!

网友E:
觉得使用环境比较特殊,应该防爆,本安等要求。普通的继电器肯定不能用。建议可以去看看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