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问题:关于全局时钟

楼主(2013-04-14):
不管哪家的FPGA ,硬件上都有全局时钟网络,这样各个寄存器的时钟可以保证最小的skew。
我现在是所有模块的clk  全部由pll的某个输出  产生的。异步复位信号也都连在一起后由一个引脚输入。 我设置的是自动分配全局时钟,看报告 PLL 的输出和异步复位信号的确是约束到了某个全局时钟上了,但是扇出有几百个。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FPGA 的复位脚即使不接,在JTAG 调试的时候, if(!rst) {。。。} 里面的寄存器的初始化也能成功,这个过程FPGA 是怎么复位的呢?

网友A:
全局网络就是为高扇出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网络就是为高扇出而设计的

这样啊!好,放心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关于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