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源电路分析疑问.

楼主(2013-04-14):
电路图如下所示:

想问下:MOS管栅极的33欧姆电阻R1和三极管基极接地电容C6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既然都仿真了  为什么不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仿真了  为什么不看看波形

能仿真,还是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R1应该是防MOS管自激的,C6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B:
我认为R1是防止MOS管震荡的,不过我想问下,你的V3是一个直流还是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R1是防止MOS管震荡的,不过我想问下,你的V3是一个直流还是交流信号, ...

V3是脉冲信号,模拟CPU的控制信号,高电平3.3V,周期600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V3是脉冲信号,模拟CPU的控制信号,高电平3.3V,周期600ms.

V3如果是脉冲信号的话,就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C:
1.   已经有R3,R1纯粹多余。
2.  C6使电源开关过程相对变得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如果是脉冲信号的话,就有点想不通了。

模拟CPU的GPIO口德控制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CPU的GPIO口德控制信号

我知道你模拟I/O口,也知道你所说的,只是在这里放一个脉冲信号有点想不通了,好奇的问下你的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2015-11-05):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R1是防止MOS管震荡的,不过我想问下,你的V3是一个直流还是交流信号, ...

你说的防止MOS管震荡,是怎么个原理?能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