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805按时序图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3-04-14):
这是并行ADC-ADS805的时序图,我直接不断的读IO口数据,输入0v,读出是1.2v,不按时序图也应该能读出0V啊,不知什么原因?这样直接读IO口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按时序图怎样写程序?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出来

网友B:
这是个 SPI 时序,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主芯片?
我想应该可以参考该芯片的 SPI 例程来做。
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 SPI 时序,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主芯片?
我想应该可以参考该芯片的 SPI 例程来做。
还是比较简单的 ...

这是个TI的并口的高速ADC时序,和SPI完全不一样吧

网友B:
抱歉,犯错误了,真是看错了。
时序图其实比较简单。
在读数据的同时,就是还得管一下 CLK 信号。
就是应该 CLK 正脉冲后,并口读一次数据。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ADC的时序图吧,和数据输出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犯错误了,真是看错了。
时序图其实比较简单。
在读数据的同时,就是还得管一下 CLK 信号。

仔细看,是第六个CLK时,输出第一个数据,我理解是每转换一次要多6个CL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ADC的时序图吧,和数据输出没有关系。

意思是不管时钟,不断的读数据就行了?

网友B:
我看应该是每个时钟都有结果的
只是得到的结果会滞后7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应该是每个时钟都有结果的
只是得到的结果会滞后7个时钟

是的,我每次给18个时钟(12位ADC),从第6个CLK开始读出一次转换值

楼主:
我仔细看了哈时序,它是每个时钟输出12位数据,而不是一位一位的输出,对吗?如果我采集直流信号,可以不管输出滞后这个问题,就直接读数据

网友D(2013-07-21):
今天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LZ解决没了啊?可否分享下~

网友D:
刚才简单改了下电路,就是把Vref和SEL相连,这样输出的数据就正确啦(0~5V),但是数据还是有抖动,不知道是电源等噪声干扰的原因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你的电路图给我看下行吗

网友E:
有时间  将电路图上传一个   让大家琢磨琢磨   楼主

网友F:
应该是SPI的协议问题吧

网友G:
这显然是一个并行的时序,跟SPI没有任何关系啊

网友G:
个人理解:前6个时钟周期数据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实际数据延迟了6个时钟周期,读取数据从第七个周期开始,每个时钟上升沿,把12bit数据送出。

网友H(2013-11-22):
ADC不错,只是太贵了,BTW,有便宜点的高速并行ADC推荐码?8位的也行。

网友I(2014-08-25):
楼主能把程序上传一下吗,我现在急需这块芯片程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