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散热焊盘可以接到数字地上吗

楼主(2013-04-14):
TPS767D301的

网友A:
给什么供电?

楼主:
给C5416供电

网友B:
参考文档slma002

楼主:
在PCB设计时把TPS767D301芯片下面的数字地(DGND,去掉了阻焊层)作为散热区,并且在上面打了2*5个(24/12mil)的过孔

楼主:
嗯,在PCB设计时把TPS767D301芯片下面的数字地作为散热区,并且在上面打了2*5个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

嗯,DGND,去掉了阻焊层

网友C:
多大的过孔

楼主:
24/12mil

网友A:
你确定数字地是否可以直接连接到该芯片底部裸露的散热焊盘上去?

楼主:
不知道啊,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要单独铺一片不与电路其他部分有连接的铜做为散热区呢

网友D:
TPS767D3XX的芯片背面的GND与3脚、9脚是同一个GND。

网友A:
哦,对。做法是推荐的,只要你的TPS767D301输入电压不要太高

网友D:
不打过孔,也是足以解决散热问题的。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我放心了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问题不大

网友E:
结贴好快   呵呵   顶一个

网友F:
这是个电源芯片。
我觉得应该看这个电源是给哪部分供电的。
如果是数字电源,连接数字地;
如果的模拟电源,那就应该连接模拟地

网友F:
这是个电源  LDO。
我觉得应该看这个电源是给哪部分供电的。
如果是数字电源,连接数字地;
如果的模拟电源,那就应该连接模拟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电源芯片。
我觉得应该看这个电源是给哪部分供电的。
如果是数字电源,连接数字地;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H:
我看是可以的,线路板一般都覆地处理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要单独铺一片不与电路其他部分有连接的铜做为散热区呢 ...

我就是单独铺一片与其他节点没有电气连接的铜散热的,数据手册上找不到底部散热脚与其他脚的什么关系,唉...我用的是TPS767D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