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磁珠的作用和选择方法

楼主(2013-04-14):
请教电源设计中的磁珠的作用和选择方法?

网友A:
电磁兼容和滤波用的吧,选用要根据实际电路情况而定。

网友B:
功率大小有个公式可以计算出变压器磁芯要多大的,楼主找找看。

网友C:
这个是必须得吗,再有的地方是不是不焊也行呢?

网友D:
磁珠的单位是欧姆。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 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磁珠的 DATASHEET上一般会提供频率和阻抗的特性曲线图,一般以100MHz为标准,比如1000R@100MHz,意思就是在100MHz频率的时候磁珠的阻抗相当于1000欧姆。

网友E:
磁珠的效果   滤波这一块还是很不错的   呵呵

网友E:
多用慢慢就会了   问题不大  呵呵

网友F: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错50MHZ。

网友F:
磁珠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存在于传输线结构(电路)中的RF噪声,RF能量是叠加在直流传输电平上的交流正弦波成分,直流成分是需要的有用信号,而射频RF能量却是无用的电磁干扰沿着线路传输和辐射(EMI)。要消除这些不需要的信号能量,使用片式磁珠扮演高频电阻的角色(衰减器),该器件允许直流信号通过,而滤除交流信号。通常高频信号为30MHz以上,然而,低频信号也会受到片式磁珠的影响。

网友G:
要正确的选择磁珠,必须注意不需要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为多少以及噪声源是谁;

网友H:
还得看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网友I:
还要注意环境条件是什么

网友I:
比如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网友D:
看看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网友J:
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

网友K:
对,汇集上面几位大侠的就行

楼主:
嗯,多谢几位,7楼灌水的太烦了,论坛没有人管了啊!!!

网友L:
我司有个产品在电源进入的地方开始用的比较小的贴片磁珠,过不了群脉冲干扰测试,后改成了个头很大的滤波器

网友M:
选择磁珠最重要的基础参数是电流,然后是阻抗。

网友N:
磁珠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应该根据磁通量等参数选择磁珠,还可以配合其他元件使用

网友O:
在计算需要多大的磁珠时,还需要了解磁珠的直流电阻,DLR多大,这也是选择磁珠的一个重要参数

网友P: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