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8550 CE级对调竟然可以正常工作?欢迎大家来解释原

楼主(2013-04-14):
今天再一块别人做的电路板上看到这样的电路,第一反应就是8550的接反了,居然还没有限流电阻,不解,但是板子居然正常工作,而且已经正常了2年多了。非常纳闷,问了很多朋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你图画错了吧:L 特来求解 ,下面是接反的电路图(我认为有问题的,却可以正常工作的)补充一下 8,9,10,11是单片机IO口(并且9,10,11脚在给低电平时点亮),此电路亮度低于 正确的接法

网友A:
1. 这个限流电阻R7=1kΩ是很小的。所以可以设想,即使不用三极管放大,LED也能亮,电路也能“正常”工作。亮度降低一点儿,亮不亮,主观性很大;
2. 何况好歹加上一个β=10的三极管,效果只能更好。
C、E正过来更亮。三极管C、E即使接反,β也还有不到10倍,所以比不加三极管强。
3. 只是这样一个特例。千万不能由此下三极管C、E可以颠倒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个限流电阻R7=1kΩ是很小的。所以可以设想,即使不用三极管放大,LED也能亮,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

PNP的三极管 电流能从C流向E吗? 我感觉这应该是一种高阻态

网友B:
你不会做电子产品几年了,还没有发现CE颠倒在部分场合可以使用吗?
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几乎每个电子工程师都会碰到。
关键是看你是否会深入研究一下差异。

网友A:
老兄,CE颠倒在部分场合可以使用,说得好极了!

网友A:
这个部分场合,就是对贝塔值没有什么严格要求的场合。

网友C:
其实三极管的原来看,不管是 PNP 或是 NPN,都是对称结果(CE 是对称的)
所以反过来用肯定是可行的。
但是由于工艺上,集电结和发射结的掺杂程度不同,导致了电路特性的不同。
所以三极管C、E接反后, 特性完全不同了

网友D:
三极管的ce极颠倒使用,是三极管处于了倒置状态,如果电流不是很大话,是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使用的,

楼主:
模电表示不懂,一直都是按正常方法用的!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多谢各位,也欢迎下面的朋友各抒己见!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工程师没有反过来用过的!

网友E:
只要be间反向耐压足够(5V一般没问题),不击穿,反接只是放大倍数小,不会坏。当然不推荐这中用法。

网友F:
三极管CE倒置作开关,导通“阻抗”比正常接法低很多,作MUTE很不错。

实测CE反接比正接,要低3-5倍。

楼主(2013-07-27):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CE倒置作开关,导通“阻抗”比正常接法低很多,作MUTE很不错。

实测CE反接比正接,要低3-5倍。

又学习到一点了 谢谢分享:handshake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电表示不懂,一直都是按正常方法用的!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多谢各位,也欢迎下面的朋友各抒己见!我相信还 ...

我有反用过,呵呵

网友H: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都是n型(指npn),却有CE之分。楼上的解答终于解了迷惑了。

网友:
反接时,饱和电压要更小,所以这就是原因。

网友I:
如果反接压降小的话,不是和楼主的这句话:“此电路亮度低于 正确的接法”矛盾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反接压降小的话,不是和楼主的这句话:“此电路亮度低于 正确的接法”矛盾了? ...

反接压降小,是指管子充份饱和时CE间压降小。但反接时电流放大倍数也小,原来正接时基极电流足以令管子饱和,现在反接,同样的基极电流未必能令管子饱和。

网友:
严格来说,你的这个电路根本不对,LED要有限流电阻,初步估计,你的这个电路工作在放大状态,因为反接的时候,同样的Ib,反接的Ic更小,所有你懂得。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K(2015-10-26):
如果反接压降小的话,不是和楼主的这句话:“此电路亮度低于 正确的接法”矛盾了?

不矛盾,因为CE反接三极管的HFE小,需要更大的基极电流,楼主的基极电阻1k,提供不了大的积极电流。
这种大电流的场合不适宜CE反接。

网友L:
曾经也接反过,哈哈哈
继电器照样工作,直接逻辑反了

网友M(2019-12-26):
我今天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CE反了,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N:
看过黑田彻的书就不慌。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看过黑田彻的书就不慌。

反接本身就可以工作,只是特征和正的不一样,Hfe小了狠多,一般都不到1,但是饱和压降却能够小狠多。
楼主电路用法有点扯,不如单片机直接点,不过在做类似静音开关什么地方,就比正接的要表现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反接本身就可以工作,只是特征和正的不一样,Hfe小了狠多,一般都不到1,但是饱和压降却能够小狠多。
楼 ...

这个没仔细研究过,不过书上说了,β很小。而且三极管be结被击穿过,三极管就不好用了。这个我倒是有体会。
以前供货商提供的电路板,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没有下拉电阻,be结有坏的可能性。后来有下拉电阻就没事。be结坏了的确β下降,导致驱动继电器压降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没仔细研究过,不过书上说了,β很小。而且三极管be结被击穿过,三极管就不好用了。这个我倒是有体会 ...

倒置因为be结反偏,而典型的三极管,be结反向耐压非常有限,所以,线路耐压是很低的。
而用做开关的比如静音这样的地方,通常电压非常低,所以在过去MOS不普及时候,用的还是满多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倒置因为be结反偏,而典型的三极管,be结反向耐压非常有限,所以,线路耐压是很低的。
而用做开关的比如 ...

原来是这样呀。
我最近在研究分立元件,发现jfet,2n7002好像都比三极管贵。不过后来找到国内一家做耗尽型cmos的,他们说可以做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不过这些元件都比三极管贵。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原来是这样呀。
我最近在研究分立元件,发现jfet,2n7002好像都比三极管贵。不过后来找到国内一家做耗尽 ...

说起来,真正可以互换的是jfet,基本上,互换性能差异是所有器件里面最小的。也就是跨导略有改变而已。
而且有型号专门做的对称,也就是可以DS可以完全互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原来是这样呀。
我最近在研究分立元件,发现jfet,2n7002好像都比三极管贵。不过后来找到国内一家做耗尽 ...

我一直在疑惑一个问题,JFET是完全电压控制器件,而且偏置比较简单,温度稳定性高,恒流特性远好于bjt,关键是高频特性出色,单级增益至少在高频时候,比一般的bjt出色。为什么这路管子市面上很少,做成贴片的就更少。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说起来,真正可以互换的是jfet,基本上,互换性能差异是所有器件里面最小的。也就是跨导略有改变而已。
...

今天有人发了个jfet的电路图。我对jfet陌生很。
有什么推荐型号,我准备买点。明年把黑田彻的电路都玩一遍。
我计划:
NPN:8050一包1000个 to92
PNP:8550一包1000个 to92
jfet:推荐下N P的。常用的
NMOS:2n7000 to92
PMOS:bss84 ? to92 推荐下。 常用的
nmos耗尽型:英飞凌bss139 国内DMZ1511E
小信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一直在疑惑一个问题,JFET是完全电压控制器件,而且偏置比较简单,温度稳定性高,恒流特性远好于bjt, ...

看了上次有人贴了个,跨阻放大器,前级用的是jfet然后加个运放。
让我意识到,前面用个jfet或cmos,后面用个lm358,可以避免使用昂贵的运放。以前没意识到。反省。

网友P:
这个在刚做PCB设计时碰到过,CE反了,主要是反偏电压不高于5v,小电流电路还可以

网友Q(2024-03-12):
看看这个文章, 可能和当年学到的和现在网上的都不同, 最近在做的项目要防电源倒灌
http://news.sohu.com/a/541733623_121374259

网友Q:
这样看来,这个BJT单向导电就是错误的了

网友R:
从三极管的原理来讲,不管是 PNP 或是 NPN,都是对称结构(CE 是对称的),理论上反过来用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工艺上,集电结和发射结的掺杂程度不同,导致了电路特性的不同。所以三极管C、E接反后, 其特性,主要是β值完全不同了,会降低很多。
楼主用的场合,8口输入的信号估计是数字信号,三极管只工作在导通和截止两个极限状态。所以尽管CE两脚接反,实现导通和截止两个工况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S:
模拟电路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