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要得到 4.2V 吗?

楼主(2013-04-14):
正在看一个电路图,里面的 VBAT 是 5V,另外还有一个 VBAT_4.2V 。但怎么也找不到 VBAT_4.2V 的来源。后来注意到这个地方。请问:这是不是 VBAT_4.2V 的来源?即 5V 经过场效应管的压降,得到 4.2V。

网友A:
应该是标示有问题 吧,场管的压降一般没有那么大哦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是4。2v?

网友C:
VBAT也是4.2V的 后面标的vbat_4.2V 只是为了和VBAT区分而已

网友D:
4.2V是经VBAT降压而得,无疑
4.2V是标称电压,一般按最大负载时标注,不加严格区分时也可称额定电压。它并非严格稳定电压值,不必多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AT也是4.2V的 后面标的vbat_4.2V 只是为了和VBAT区分而已

问了电路设计者,VBAT 就是VBAT_4.2,场效应管作为开关,必要时切断两者联系,这样系统就会因为关机了。因此,你的答复最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