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偶然看到一个电路设计,请帮分析一下这两个图腾区别?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5):
第一种图腾柱驱动电路很常见,第二个电路PNP管这样接不常用,应该跟驱动的MOS管有关吧,或是驱动P管。。。

楼主:
嗯,谢谢您的解答,但是还是有点疑惑啊,那个PMOS导通跟NMOS导通只是电压正负不同,这个前面的推挽驱动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后面那种电路图接法是怎么工作的呢?感觉下管是永远导不通?麻烦再次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B:
图片看不到的。

楼主:
不会吧,我看图片感觉蛮清晰的啊!

网友C:
第一个估计是0-VCC信号   第二个是+Vcc -Vcc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估计是0-VCC信号   第二个是+Vcc -Vcc信号

何解?

楼主:
坐等详解!

网友E:
主要还是三极管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三极管的应用

能再指明点原理么。如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