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有问题,那位大大帮忙看看,修改一下。。。

楼主:
怎么修改,可以在单片机控制的DA,通过r9输入0~5v,输出可以达到0~25v,最大电路2A??就是将信号放大5倍、在Q1C集和Q2B集直接加电阻,稳压管就不发热,否则稳压管很烫,但是加了短租貌似不行,稳压管电压几乎为0.这个怎么修改?我不懂。希望哪位达人帮忙看看,指导一下,

KV57BAAE`(3V[MM2PK`GIHK.jpg (175.48 KB )

网友A(2013-04-15):
晕死!本来电路没什么问题,可是楼主并未理解电路原理,结果降低输入电压测试(输入电压低于给定的输出电压),那么当然会使得稳压管电流很大,建议楼主串联电阻作保护后(这样可以防止意外的输入电压低时对元器件造成的损害),还是因为输入电压太低,提供不了稳压管的工作电流。那当然不正常啦。(不知道楼主稳压管用了多大功率的,其实稳压管用常用的小功率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本来电路没什么问题,可是楼主并未理解电路原理,结果降低输入电压测试(输入电压低于给定的输出电压 ...

大哥,电路我测试了,输出电压是0,然后我测试5.1v的稳压管,稳压管电压是接近0,为什么?是不是电路出错?那些三极管我用的是8050,8550和2n3055。 电路仿真是可以的。稳压管应该是5v电压吧?希望大哥有空常在线,我可以请教一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