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要实现一个5V的电源线上进行"10Khz"的信号传输,靠10Khz两种不同的占空比分别代表"1“和“0",
有没有集成IC,支持此功能?
若用分立器件搭的话,有没有成熟方案?

小弟拜求答案,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用单片机+合适的硬 件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B:
专用的载波芯片可以,鼎信和东软还有晓晨,很多厂家的载波芯片都可以实现。

网友C:
没玩过,静等楼主结果……:lol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 1Ware 总线, 红外传输的编码原理

网友E:
可以参考

网友F(2013-05-14):
可以直接用单片机 模拟信号发送和接收 或者直接用现成的模块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6977

网友G:
现成载波芯片都不是采用占空比来表达数据的,这个方法抗干扰性不好,当然,如果传输环境较好且距离不远是可以的,用MCU编程生成数据序列,经门电路缓冲后电容耦合输出,接收侧同样电容耦合信号,然后可以将CMOS门电路加反馈配置成线性放大器来放大信号,再用门电路整形后送入MCU解调。更好的方法是使用FSK,硬件电路上可以跟前面一样,只是编程不同,FSK的抗干扰性比占空比法好多了。

网友H:
用LM567+MCU比较简单

网友I(2020-05-25):
华大的MCU可以满足你的性能要求     可以联系我 18770818520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