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通信

楼主(2013-04-14):
(无正文)

网友A:
5V的电源线上

网友B:
电源线?直流?

网友C:
可以,参考电话线。
电源线上串个电阻,用三极管调制,注意不要把5V电源拉得太低,解调端用一个放大电路放大恢复信号即可。

网友D:
如果距离远,建议用变压器耦合正弦波。

网友E(2013-06-12):
这种方式见过,我那称‘两线制系统’,就两根线提供音频、视频、通信信号以及供电电源,电路蛮复杂的。各种信号经过中州分离,载波频率达到300KHZ以上,可惜传输距离不能太远,大概50米距离。需要12V电压供电。

网友F:
两线供电+信号的系统,实际应用中见过曼码、FSK编码,但供电至少30V,信号Vpp至少也得200mV以上,5V供电还是太小了。

网友G:
5V的电压有点低,可以看看MBUS总线

网友H:
电力线载波通讯!…哈!很远古哟!…方法多得去啦!…

网友I:
看LZBUS吧,这东西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