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容的工具大家做过吗

楼主(2013-04-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高阻输入的单片机都可以,RC原理,2231可能需要扩展595才够IO显示,或者串口其他协议方式发出去

网友B:
比较像触摸按键的应用。。。。

网友A:
测电容,有没有更具体的一些要求?

网友C:
原理上用RC震荡,测频率就可以计算出电容了,如4楼说的,楼主有没有更具体的需求?这样更容易说清能否实现

网友A:
做个来玩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不懂什么原理啊

网友E:
木有,请教一下原理

网友F:
没有做过,还请懂的大侠指教一二

网友G:
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H:
LZ有方案吗

楼主:
好吧,那只好这样了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I:
使用正弦波测电压计算

网友I:
最好来个线性拟合试试的

网友J:
分享个网上的方案,供大家参考

网友K:
还有参考例子,不错。

网友L:
万用表好像有可以测量电容的档位的,只不过还不知道怎样用的,好像该档位很容坏掉的。。

网友M:
测电容使用一些仪器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N:
LRC测量仪,网上很多的 。

网友O:
参考下6#的资料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