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输出端只有零点几负

楼主(2013-04-14):
使用LM2596-12制作了-12v电源

网友A:
还有别的异常吗?

楼主:
芯片发热严重

网友B:
电路连错了没有?

网友C:
对照一下原理图,器件基本不用调整:

楼主:
哦,我对着看看吧

楼主:
先这样结贴了吧,多谢大家啦

网友D:
检查一下: 会不会输出负载过重了,或者 D3 短路等异常情况了。
另外关于“结帖”,并不是发一帖说“结帖”,就结帖了。
而是这帖子的顶上或底下,点“结帖给分”并对网友的答案评分完成“结帖”或“无满意答案结贴”

网友E:
谢谢楼主啦,这两个原理图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