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FLASH烧写问题

楼主(2013-04-14):
有两块F28027的板子,一块是开发板,一块是自己做的电机控制板,用同样的TI提供的FLASH例程,烧写在开发板上能正常工作,烧到我自己的板子上却不能工作,但是CCS显示烧写成功,而且没有任何报警提示。
我自己初步分析应该是板子的原因,但会是什么原因呢?还请给我一点帮助和提示,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个现象:烧写完成后不断开仿真器,直接运行,工作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cpu的boot模式,有几个硬件配置引脚,从flash boot

网友B:
看一下晶振的频率设置对了没

网友C:
检查一下引导模式上下拉电平对不对

网友D:
重点怀疑是引导模式设置问题,当然本振问题也不排除。

网友E:
引导模式的问题

网友F:
引导模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G(2013-05-26):
烧写程序,断电,连接仿真器,上电,复位芯片,load symbols(不是load program)然后再单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