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使用什么通讯线?

楼主(2013-04-14):
(无正文)

楼主:
还有就是需要多个控制器相连,有专门用的接口吗?

网友A:
距离多长啊,双绞线就行吧。

网友B:
一般都用双绞线

网友C:
没用过网线的路过

网友D:
楼主也不说清楚距离有多长啊?一般都用双绞线

网友E:
双绞线的必须

网友E:
除非你愿意选择微同轴

网友D:
这个好像应该有详细的技术文档吧?这个楼主可以申请一个的

网友F:
双绞线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G:
长度与通信速率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