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SPI外设使用时的CS使能管脚

楼主(2013-04-14):
使用TMS320F2812的SPI引脚读写SPI-E2PROM AT25320。由于网上没找着相关资料,对照着AT25320芯片手册自己编程。程序编写之后,开始调试,问题就出来了。我的SPI相关寄存器都设置的对的,是参照TI给的例程设置的,但是为什么在运行时候CS管脚还是高电平呢,不应该是低电平吗?即使我往那个管脚写0,CS还是保持高电平。我不清楚这个硬件SPI和软件编程实现SPI有什么区别,CS管脚难道只有在发送之前才硬件拉低,然后在发送之后又自动升高,还是像软件编程一样在发送数据之前,先将CS管脚软件拉低,然后在发送完之后在软件置高?还望高手提示一二!

网友A:
如果io模拟spi, 是需要软件拉高、拉低的。如果配置成spi了的接口,应该直接读写寄存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B:
说明楼主写的程序不对,如果是直接针对硬件SPI接口编程,操作相关寄存器即可,具体需要仔细看看器件手册,片选在通讯发起前肯定会跳变,不跳变程序就不对。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因为是直接嵌入汇编语言方式,汇编程序中要求第一行只放标号或引释

网友E(2013-12-19):
请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希望你指导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希望你指导下

你先不要接外扩存储器   只测试DSP这边  看看发送数据的时候能不能拉低
送数据时CS肯定是要拉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先不要接外扩存储器   只测试DSP这边  看看发送数据的时候能不能拉低
送数据时CS肯定是要拉低的   ...

你能够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我的联系方式1993909829@qq.com。谢谢你

网友G:
建议模拟cs时序,自动的太麻烦

网友H:
LS 所说太错

模拟串行时序是不能被中断的,在此期间独占MCU内核,而且受IO翻转速度、程序delay、串行位数较多影响,这个独占时间较长,这种操作严重影响嵌入式程序的实时性。

作为设计人员应该尽量压榨MCU的能力和资源,而不是尽量浪费。
所以无论何时,我本人都不应推荐IO模拟串行时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能够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我的联系方式1993909829@qq.com。谢谢你

我这没有操作存储器的
这个你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这没有操作存储器的
这个你可以作为参考

谢谢。

网友I(2017-04-10):
最近正在使用英飞凌TC1782读写EEPROM,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