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F2812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3-04-14):
请教各位高手:比如我想令dsp上电后进入低功耗模式,当SCIRXA接收到信号后被唤醒。

相应代码

                        SysCtrlRegs.LPMCR0.all=0x03;

                        //LPMCR0(1:0)=1x is STANDBY MODE

                        SysCtrlRegs.LPMCR1.all=0x2000;

                        //BIT13对应SCIRXA

编译无误,测试时发现电流依旧,似乎并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刚刚起步,完全是对着教材照猫画虎,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最初设想是将DSP设置为低功耗STANDBY模式,通过SCIRXA的输入唤醒并跳出低功耗,不料弄巧成拙不仅SCI无法唤醒,现在连仿真器都连不上了,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程序如下:

        SysCtrlRegs.LPMCR0.all=0x02;

        SysCtrlRegs.LPMCR1.all=0x2000;  //  BIT13: SCIRXA

        asm(" IDLE";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asm(" IDLE"语句第一个引号后必须空格,否则虽然编译无误但似乎程序并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

谢谢了!!

网友A:
编译器要求必须第一个引号之后有个TAB或者空格,这个可能会困扰很多人。

如果使用2812的全部处理能力,可把2812的频率降下来,降到100以内功耗会小很多。

网友B:
没有用过哎

网友C:
问题好难,帮顶一下吧

网友D(2013-08-29):
LPM模式唤醒,关注一下。lz进展得怎样了

网友E:
不是很清楚这个的,我也帮着顶起一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