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做信号通信

楼主(2013-04-14):
(无正文)

楼主:
很大的毛刺

网友A:
前后级之间的阻抗的问题吧

网友B:
连线问题吧

网友C:
通常信号线上的过冲,说明阻抗不匹配

楼主:
那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C:
通常考虑通过匹配电阻来改变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D:
多看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

楼主:
嗯,好的,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