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单片机

楼主(2013-04-14):
刚玩这种单片机,请问和89C51一样也是用KEIL编译吗?建立工程的时候应该选哪种CPU?还有最主要的是下载程序能直接用串口吗?还是用JTAG?用JTAG的话应该用那个软件?我上网怎么一点资料也找不到呀?求大神指点。光盘上也没给什么资料

网友A:
可以用KEIL编译,你用的哪种单片机就选哪种,选和你用的一样就行。

网友B:
不看资料的人

网友C:
keil本身没有C8051的库文件,需要上新华龙的网站上下一个安装补丁。下载程序以及调试的话,需要一个类似jtag的仿真器,应该不贵,50块左右吧,貌似叫U-EC5,网上应该有如何在keil下使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本身没有C8051的库文件,需要上新华龙的网站上下一个安装补丁。下载程序以及调试的话,需要一个类似jta ...

嗯 仿真器我有了 那我去下个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