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中是否有取整操作(函数或指令)

楼主(2013-04-14):
(无正文)

网友A:
是写 testbench 用?

楼主(点评):
就是一般的模块代码! 比如: module qz(a,b); input [7:0]a; output [7:0]b; initial a = 24.5; b = ????a; //a等于24.5,通过????(取整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写 testbench 用?

就是一般的模块代码!
比如:
module qz(a,b);
input  [7:0]a;
output  [7:0]b;
initial
a = 24.5;
b = ????a;                         //a等于24.5,通过????(取整操作)变成24或者25,再赋给b
endmodule

大概意思是这样,我要问的就是打问号的地方,不晓得有木有这样的操作?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initial 还不是写 testbench

楼主:
最后,偶直接赋值,仿真时也成功了!
如:直接将24.5赋给a,仿真时结果默认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