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LED

楼主(2013-04-14):
关于旋转LED的问题:摇摇棒放在电机上,太沉了转不起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无线供电不会。我就想知道用多大转速的电机可以带动起来?摇摇棒如果换做2节3V纽扣电池供电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用万用表的9V电池供电,在稳压可以吗?如果都不行,用5号电池太沉了该怎么办呢?        急死我了。

网友A:
为啥非要做成那么轻?话说电机的重量就不小

网友B:
楼主的5个问题好有逻辑性啊, 一环扣一环, 你能稍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其中的一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非要做成那么轻?话说电机的重量就不小

摇摇棒需要做不起来,轻一点才能让电机充分的转啊,如果太重恐怕带不起来,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5个问题好有逻辑性啊, 一环扣一环, 你能稍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其中的一个问题吗? ...

我想的就是这几个问题无法解决,如果解决一个的话,就会一个一个的**了,可是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啊。

网友C:
非专业人员 帮加点人气

网友D:
  配重加上  配平衡来。 电机的负载不就低了,

改成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摇摇棒需要做不起来,轻一点才能让电机充分的转啊,如果太重恐怕带不起来,效果也不好。 ...

:L一般用PCB材料做,重量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PCB材料做,重量可以接受的

哎,就是说啊,目前的我仅仅是个刚入门的,刚学完外围电路部分,至于画PCB的软件更是不会用了,师傅,有PCB之外的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重加上  配平衡来。 电机的负载不就低了,

师傅,配重 配平什么意思啊?你的图是将最小系统放在最底下吗?那样的话16个灯与IO口的连线会很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就是说啊,目前的我仅仅是个刚入门的,刚学完外围电路部分,至于画PCB的软件更是不会用了,师傅,有P ...

:L我说的用PCB材料,就是那些洞洞板、玻纤板、覆铜板什么的,很容易弄得,也很便宜,重量也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用PCB材料,就是那些洞洞板、玻纤板、覆铜板什么的,很容易弄得,也很便宜,重量也很轻。 ...

哎,我就是用的那些,但是给摇摇棒供电的电池就沉了。:'(

网友D:
  不能理解,唔性差。。。。。。。的靠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我就是用的那些,但是给摇摇棒供电的电池就沉了。

你把电池放到靠近电机这一端就好了,别放到LED那边。
可以把电池作为配重,和LED分别在电机的两边。

网友E:
这么巧,我也在做LED旋转显示屏!无线供电我是先5V直流变交流,通过线圈,再整流滤波成直流给单片机供电!刚开始板子沉,电机转速不行,不过没敢加高电压高电流,换了硬盘的无刷电机,用驱动电路驱动电机,速度很棒,甚至有点快,不得不在板子上加铜柱降速!现在已经成功了!可以显示模拟时钟和数字时钟,不过程序不行,还没成功显示汉字!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F:
在摇摇板PCB,转轴位置,设计两个圈圈露铜,用类似马达的碳刷一样的方式,应该可行,市面买的那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巧,我也在做LED旋转显示屏!无线供电我是先5V直流变交流,通过线圈,再整流滤波成直流给单片机供电! ...

哈哈,那我要向你请教一下啦,希望可以帮帮我啊,我QQ523743643,加我时加点备注。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放到靠近电机这一端就好了,别放到LED那边。
可以把电池作为配重,和LED分别在电机的两边。 ...

哦,那样就平衡了,最近我发现7号电池特别轻啊,貌似是磷酸里什么的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样就平衡了,最近我发现7号电池特别轻啊,貌似是磷酸里什么的哎。 ...

用普通的7号电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的7号电池就好。

嗯,谢谢哈,我打算无线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哈,我打算无线供电。

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G:
用类似马达的碳刷一样的方式,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