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问DPAK封装的LDO结温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DPAK热阻和copper的面积关系是针对2oz的铜皮,我不确定1oz铜皮的效果如何?
如果尽量增大面积,应该可以使热阻降到65左右,算了一下,高温工作环境下的结温可能到93度左右。
虽然,手册里最大的允许结温为120度,在一些地方看到过如果结温超过85度就可能对芯片的寿命产生影响。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93度结温 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93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如果压差大,电流大,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考虑用LDO了,应该用DCDC

网友C:
90度还行吧
如果可以接受,还是用D2D吧

楼主:
谢谢大家,用LDO主要是成本的考虑。功耗不算太大,在常温下,温度很低,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高温的时候芯片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D:
90°C芯片是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