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m32控制MOS管12V电源输出呢?

楼主:
怎么用stm32控制MOS管12V电源输出呢?
stm32的io只有3.3v驱动电平能力,对12v来说,3.3v和0都是低的,和12v都有压差,直接导通了

网友A(2013-04-14):
加一级驱动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2013-08-28):
看你是要控制什么呢,你可以看看BTS管,可以直接用STM32的3.3V电平直接控制高电压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