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断问题

楼主(2013-04-14):
#ifndef _EXIT_H_
#define _EXIT_H_
void exit_init(void);
#endif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led.h"
#include"sys.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h"
#include"exit.h"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
{
LED0=0;
EXTI->PR=1<<13;
}
int main()
{
Stm32_Clock_Init(3);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50);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KEY_Init();
exit_init();
while(1)
{
LED0=1;
delay_ms(500);
LED0=0;
delay_ms(500);
LED0=1;
while(1);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sys.h"
#include"exit.h"
void exit_init(void)
{
RCC->APB2ENR=1<<4;
GPIOC->CRH&=0X0F0FFFFF;//PA13,15设置成输入
GPIOC->CRH|=0X80800000;
Ex_NVIC_Config(GPIO_C,13,FTIR); //上升沿触发
MY_NVIC_Init(2,2,EXTI15_10_IRQChannel,2); //抢占2,子优先级2,组2

}
这个程序在不加中断处理的时候可以看到灯的闪烁也就是能进入while循环但是编译exit_init()的时候灯就不闪烁也就是进步了WHILE()循环。为什么啊郁闷啊?
如果再KEILL上单步执行就可以进入请问下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谢谢

楼主:
哦,对了我用的STM32是stm32f107

网友A:
应该是你进入中断过于频繁的原因。
顺便问一句,你写两个while(1)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B:
第二个 while(1) 没有退出条件,估计是被它缠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