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discovery

楼主(2013-04-14):
  弄了一块STM8L-discovery 开发板  第一上电时候看了下LCD和其他的都正常
连上STVP后 LCD上什么都没有了   Demo程序运行也没点反映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Starting debug session...
-> Emulator reset (usb://usb)...
done.
Opening application D:\STM8\STM8L-Discovery_dev\Project\Discover\STVD\Cosmic\Debug\discover.s19...
done.
-> Chip-reset...
  ** Application stopped:

-> Run...

网友A:
连上STVP后 LCD上什么都没有了 ---  正常,因为STVP会让STM8处于调试状态,关闭STVP、复位一下就好了